STM32F101C6的ADC有没内部参考电源?

楼主(2008-12-17):
还是直接用的就是电源?

网友A:
型号不对,STM32没有这个型号

楼主:
型号不对???就是那次活动送的那款啊?错了吗?

楼主:
还附送了ST Link II的,一个小板子,另加一颗同型号的IC.

网友A:
如果是上次活动送的芯片,型号应该是STM32F101C8T6

或者是STM32F101C6T6,估计你说的是这个。

所有STM32都没有内部参考电源,参考电压通过VREF+由外部提供,100脚以上的产品有独立的VREF+管脚,但少于100脚产品的VREF+在芯片内部与VDDA相连,因此外部参考电压应接到VDDA管脚。

STM32F101C8T6和STM32F101C6T6是48脚的产品,所以它的VREF+在芯片内部与VDDA相连。

楼主:
这样看来不能用他的AD了

它的VDDA最大可能需要的电流高达150mA,而基准源一般极限值也就100mA。
用一般的电源精度没保证!
而我需要有效分辨率达到1mV。

看来没法用它的AD了。

多谢香版主回帖,谢谢,很感谢!

网友A:
STM32的VDDA最大需要电流一般不超过5mA

VDDA只供应芯片中的模拟部分供电,包括复位电路、振荡器、PLL、ADC。

手册上最大需要的电流高达150mA这个参数是指VDD与VDDA上的电流总和。

楼主:
不好意思,是的,我看错了!

谢谢!
另外问一下,活动送的ST Link II是不是支持STM32的全系列?
其它应该不支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