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C_APB1RSTR/RCC_APB2RSTR 作什么用,怎么用?

楼主(2008-12-18):
数据手册介绍这两个寄存器应该用来复位外设模块的,但其位是由软件置1或清零的,那么如何才能了解一个模块复位完成呢?另外复位它们意义何在?

网友A(2015-04-07):
没有人知道吗,STM32中的复位寄存器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如RCC_APB1RSTR中的PWRRST(电源接口复位),是不是一旦该位置1,那么单片机就产生一个上电复位?

网友B(2016-01-09):
LZ,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什么回事。

网友C(2016-06-16):
去年的贴了,都一年了也没人回个.我也刚接触STM32,工作上产品用的.我也是不太懂.我做了些实验,这个复位的功能应该只是把这对应的寄存器值清到MCU复位时的值而已.比如楼主说电源PWRRST,只是PWR->SFR,的几个寄存器复位到你们刚复位值而已.目前我用的功能还没用的.不过在进低功耗时,可以用到的.这样保证对应的寄存器内容完全清零,不用再一个一个寄存去清零.
以上个人实验分析,可能不对,也可能不完面,希望高手出来实际说明下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有人知道吗,STM32中的复位寄存器究竟是起什么作用的,如RCC_APB1RSTR中的PWRRST(电源接口复位),是不 ...

这个复位就是让外设进入到复位初始状态。 一般来讲芯片复位后各外设会进入默认的初始状态。
当然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重新初始化或定义。 如果你不手动初始化,绝大部分外设及寄存器会呈现
默认初始态。 个别的可能状态不确定。

当你查看STM32寄存器手册时,绝大部分寄存器都有个复位后的初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