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PIO端口的上升沿

楼主(2008-12-19):
如果不用中断的方法,怎么样判断GPIO端口的上升和下降沿,除了读取两次并比较的方法以外,有没有通过读取某个标志位就能判断出端口发生了电平改变?

网友A:
GPIO端口的上升和下降沿

不知道定时器的capture功能是否可用?

网友B:
按照外部中断设置但不开放中断

直接查询中断挂起寄存器,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