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把一个常量数组定义到程序空间,使之不占内存

楼主(2008-12-19):
(无正文)

网友A:
在IAR中,变量加const修饰。

楼主:
我用的KEIL

加上const也不管用,当main函数调用到后,const定义的常量就开始占内存了。
const u16 *Alarm_Map[10];
Program Size: Code=47142 RO-data=1850 RW-data=208 ZI-data=11048
对比一下
const u16 *Alarm_Map[1000];
Program Size: Code=47142 RO-data=1850 RW-data=208 ZI-data=15008

网友A:
啥子编译器嘛...试试flash const, __flash const这些

网友B:
你定义的是指向常量的指针数组变量

指针变量仍然保存在RAM中.

应该定义为const u16 (*Alarm_Map)[1000];

网友C:
哈哈,你只定义不使用的东西

  Keil是不会编译进去的,Keil很聪明

网友C:
还是5楼细心

网友D:
应该定义为const u16 (*Alarm_Map)[1000];

这个定义好像不能通过编译.

应该定义为const u16 Alarm_Map[1000]; 吗?

网友E:
在IAR编译器中,怎么把一个常量数组定义到程序空间

在IAR编译器中,怎么把一个常量数组定义到程序空间?

网友F:
如果

只是常量数组,用const没问题的.
偶的几十K的数据表都是这么放的,不管是iar/ads.

网友G:
u16 *const array[10];

试验了一下,RVMDK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