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一下SDIO的读等待操作

楼主(2008-12-20):
IO, sd, DMA, AI, DM
SDIO的读等待操作有SDIO_ReadWaitMode_CLK和SDIO_ReadWaitMode_DATA2 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是否只要使能了读等待就立刻会进入SD I/O中断?还是SDIO每次读出SD卡上一个块后进入中断?我用MDK单步调试和全速运行结果不一样,搞不清楚。进入了中断以后,发现还无法清除SDIO_IT_SDIOIT这个标志位。我现在是想要在执行多块读操作(使用DMA)的时候,每读出一定量的数据,能够有一定的时间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不知道怎样去运用这个读等待操作。我试过不用读等待,让DMA分几次去传输读取的多块数据,结果总是出现SDIO接收FIFO overrun,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关注下,我也正在实验SDIO

用的ST官方2.0.3版本固件中SDIO的例子做试验,正常初始化之后读取一个块数据,可以也是发现始终FIFO OVERRUN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