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在哪里可以看见编译的代码大小,RAM占用情况?

楼主(2008-01-03):
IAR在哪里可以看见编译的代码大小,RAM占用情况?

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

网友A:
有个MAP文件

在下拉菜单Projects中找到Options...,然后:
    LinkerListSegment Map

网友B:
message options上选all就行了

message options上选all就行了

楼主:
2种方法都试了,可以。谢了

网友C:
好像是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map文件吧

香帮主:

好像是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map文件吧

如果我一个工程下有n个.c文件,除了把各个.map文件中对应的数据加起来,有没有查看总的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的其他方法呢?

另外,好像compiler选项下,生成.lst文件,也可以查看代码空间和数据空间,但是也是一个.c对应一个.lst,不能输出一个总的.lst,查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A:
请5楼的朋友实际动手做一下,不要纸上谈兵

.map 文件对应整个项目,不管有多少个C文件
.lst 文件对应.c文件,多少个C文件就有多少个.lst文件

网友C:
IAR在哪里可以看见编译的代码大小,RAM占用情

谢谢香帮主哈,以前没有仔细看,只是大概看了一下
我想.map一般都是对应整个项目的,只是没有去确认

网友D:
给个例子看看

                ****************************************
                *                                      *
                *      SEGMENTS IN ADDRESS ORDER       *
                *                                      *
                ****************************************

SEGMENT              SPACE    START ADDRESS   END ADDRESS     SIZE  TYPE  ALIGN
=======              =====    =============   ===========     ====  ====  =====
INTVEC                             20000000 - 20000018          19   com    2
ICODE                              20000040 - 20000273         234   rel    2
DIFUNCT                                 20000274                     rel    2
CODE                               20000274 - 2000913F        8ECC   rel    2
CODE_ISR                           20009140 - 20009677         538   rel    2
INITTAB                            20009678 - 2000968F          18   rel    2
DATA_ID                            20009690 - 20009B3B         4AC   rel    2
DATA_C                             20009B3C - 2000B0C7        158C   rel    2
DATA_I                             2000B0C8 - 2000B573         4AC   rel    2
DATA_Z                             2000B574 - 2000BC22         6AF   rel    2
CSTACK                             2000BC24 - 2000C823         C00   rel    2
SVC_STACK                          2000C824 - 2000C923         100   rel    2
ABT_STACK                          2000C924 - 2000CA23         100   rel    2
UNDEF_STACK                        2000CA24 - 2000CB23         100   rel    2
FIQ_STACK                          2000CB24 - 2000CC23         100   rel    2
IRQ_STACK                          2000CC24 - 2000D223         600   rel    2
HEAP                               2000D224 - 2000DA23         800   rel    2
DATA_AN                            2000FFF8 - 2000FFFF           8   rel    0

                ****************************************
                *                                      *
                *        END OF CROSS REFERENCE        *
                *                                      *
                ****************************************

 38 481 bytes of CODE  memory
 10 587 bytes of DATA  memory (+ 8 absolute )
  6 736 bytes of CONST memory

网友E(2014-01-09):
谢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