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 学习板,怎么学习?

楼主(2008-12-24):
买万利的学习板有段时间了,把例程程序跑了一遍,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继续了,各位,接下来该如何学呢?

网友A:
可以这样来

1, 把ADC例程改成这样一个项目: ADC采集数据,DMA到USB缓冲,
    上位机接收数据做个采集界面。
2, 把MASS STORAGE例程修改成支持FAT16文件系统,弄个128X64显示
    文件列表,弄个OS上去,做几个游戏玩下。
3, DFU好好研究下,还是很有用的。

先这些实现下再说。

楼主:
多谢多谢!! 貌似 比较难...

网友B:
不要怕,一点一点的来

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网友C:
STM32

很好很便宜的学习板,150元/套
相关链接:http://www.gzweiyan.com/html/products/20081201/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