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谁有M25P20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8-12-25):
手头上有M25P64的程序,改了改想用在M25P20上却用不了,示波器中CS、DI、CLK中都正确,就DO没数据,不知哪位仁兄能提供下M25P20的程序?

网友A:
什么芯片?

楼主:
cortex-m3

STM32F103VBT6的,芯片上没有SPI外设,得模拟SPI

楼主:
哦,是SPI-FLASH芯片

ST公司的

网友A:
STM32F103VBT6芯片上有SPI外设

楼主:
有是有,但板子上没引出来,所以只能用IO口去模拟SPI来做

网友B:
重做板子,引出SPI

楼主:
不是吧,真汗!

SPI FLASH芯片上的CS、CLK、DI、DO分别连在IO上,我将CS、CLK、DI设成推挽输出,DO设成模拟量输入,不知道这样配置对不对。因为以前做ARM时只有output与input,不像cortex-m3这样输出有推挽、开漏什么的,能不能详细说下到底这些配置在具体工程中有什么作用,如何去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