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功耗问题

楼主(2008-12-25):
请教各位大虾:
             我从datasheet(101ZE)来看,里面有提到每加一个ADC就多0.8mA的电流消耗.那么这个功耗是指什么ADCCLK频率下的功耗?ADCCLK频率与功耗有什么关系?
            谢谢!

网友A:
你看得是哪一页?

请看下面这页,在表格下方有测试条件的说明:

楼主:
上表的测试条件

The MCU is placed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 All I/O pins are in input mode with a static value at VDD or VSS (no load)
● All peripherals are disabled except if it is explicitly mentioned
● The Flash access time is adjusted to fHCLK frequency (0 wait state from 0 to 24 MHz, 1
wait state from 24 to 36 MHz)
● Prefetch is on (reminder: this bit must be set before clock setting and bus prescaling)
● When the peripherals are enabled fPCLK1 = fHCLK/4, fPCLK2 = fHCLK/2, fADCCLK =
fPCLK2/4
The parameters given in Table 15 are derived from tests performed under the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VDD supply voltage conditions summarized in Table 8.

网友A:
请看一下手册的最上面,每页都有该手册对应的芯片型号

我没有找到你贴出的这部分是从哪个型号、哪个版本的手册中截出来的,请下载最新的数据手册。

你问的是STM32F101ZET6,请下载这个链接的文件,在与你贴出的图对应的表上方有测试条件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