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通用定时器TIMx的问题

楼主(2008-12-26):
TIMx counter clock = TIMxCLK / Prescaler

TIMxFrequency = TIMx counter clock / (ARR + 1)

如果TIMx counter clock是计数器时钟,那么TIMxFrequency 又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
请注明出处

楼主:
就是Keil自带的例子啊

网友A:
对不起,我没有看过这个例子

请说明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什么。

从表面上看,这个例子是要做一个36kHz的定时操作(TIM3 Frequency = 36KHz),而TIM3计数器的输入时钟频率是36MHz(TIM3CLK=3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