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EKSTM32F板OSC管教没有晶振,大家帮分析下

楼主(2008-12-26):
晶振已换,是好使的8M晶振;线路连接良好,
但in 和 out都没有晶振,电压为0,
正常不应该是在2至3.3v震动么?
所有电源管脚都接的3.3v正常。

网友A:
需要通过程序使能外部晶体振荡器

网友B:
具体可以看STM32的数据手册

不是用户手册,里面有提到Reset后时钟选择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