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现在哪个stm32 ISP的软件最好?能支持USB转的uart吗?

楼主(2008-12-26):
最好能支持控制boot0,reset.这样编程就方便了。知道的给推荐一下

网友A:
王婆卖瓜一下。

我写的还不错,不敢说最好。
下载见本人签名  右下角

网友B:
支持国产

王婆的,不错

网友C:
一般都能支持USB转的uart的

只是要买质量好一点的。。
我也卖一下瓜
我小店里USB转串口线双芯片的,质量保证,可保用下载。不能下载包退。(18元/根)。

网友D:
这个ISP软件和编程器可以吗?

http://www.manley.com.cn/web/down.asp?id=192

ISP-STM32F
产品特点
·易学易用:连接方便、操作简单、提示全面
·高速编程:(4秒/32K,7秒/64K,14秒/128K;高速读取:1秒/32K,2秒/64K,4秒/128K
·操作简便:自动识别,自动编号,自动空片,自动校验和自动编程功能
·功能丰富:项目管理功能,编程计数器功能,优化编程,用户设定编程功能和防重写功能

在线编程器
·编程器件:STM32F101X4, STM32F101X6,STM32F101X8, STM32F101XB
            STM32F103X4, STM32F103X6,STM32F103X8, STM32F103XB
            STM32F10xXC,STM32F10xXD, STM32F10xXE
·编程方式:ISP串行编程方式,编程信号(含地线):5线
·通讯:    USB 2.0全速
·通讯协议:Manley TPRP2-Protocol
·电源:    USB供电,最大电流小于200mA
·外形尺寸:87×40×15mm (最大尺寸,不包含编程连接线)

软件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Windows XP, WindowsVista
·显示器:  支持1024X768以上显示分辨率

销售价格:  RMB99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