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楼主(2008-12-28):
请问,stm32芯片上vss_1,vdd_1,一直到vss_5,vdd_5是作什么用的啊,还有vssa,vdda,vref+,vref-,vbat, 怎么用这么多电源啊?

网友A:
STM32上的电源引脚

STM32上所有的VDD_x都是芯片内部数字电路的供电引脚,须连接2.0V~3.6V的直流电源;所有的VSS_x都是内部数字电路的地线。VDDA是内部模拟电路的供电引脚,使用ADC时应接2.4V~3.6V直流电源,不使用ADC时应接2.0V~3.6V直流电源;VSSA是内部模拟电路的地线。VBAT是内部RTC和后备寄存器的供电,应接1.8V~3.6V直流电源,这个供电的地线也是VSS_x。

有关这些电源线的更详细情况,请在ST网站下载STM32数据手册和硬件开发入门。

网友A:
STM32的所有VDD_x统称VDD,所有VSS_x统称VSS

区分VDD_1、VDD_2等和VSS_1、VSS_2等只是为了区别具体的管脚。

所有这些VDD应该是内部连通的,不是某个VDD_x只连接到某(几)个模块;所有的VSS也是内部连通的。有多个VDD和VSS的目的应该是内部线路太细,太少线路不能满足供电电流的需要;同时多个VDD和VSS是为了能够在芯片外部连接电源滤波,满足抗干扰的需要。

网友B:
重点

同时多个VDD和VSS是为了能够在芯片外部连接电源滤波,满足抗干扰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