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开机如何复位

楼主(2008-12-31):
大家好,我看Datasheet里面说到ST72561J6T6有三种复位方式:外部电路复位、LVD复位和看门狗复位。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每次上电的时候的复位,是属于这三种里面的吗?不是的话又是怎样的复位方式?
我试验过:在选择字节里把LVD关掉,然后把我的5V电源(我用的TLE4270G)的RESET脚也悬空,单片机上电还是能正常工作,那么它用的是什么方式来复位的?
先谢过大虾们指点!

网友A:
是这样的

不开启LVD也不用外部复位电路并不是说就肯定不能正常复位。

而是不能保证你每次都正常复位,所以这个“能复位”是不可靠的。

在你的实际应用中这样做风险太大了。

楼主:
那具体是怎样复位的?

按2楼的意思,那么单片机在我这种实验条件下是怎么复位的?
是单片机内部还有其他复位方式吗?
我的主要目的是想搞清楚单片机要满足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才能正常上电复位

PS:我说到的复位都是指上电复位,而不是在工作过程中的复位。

网友A:
我所说的就是可靠上电复位

如前面所说,如果你的目的“是想搞清楚单片机要满足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才能正常上电复位”

你有2种选择:
1)在option byte中使能LVD
2) 加外部复位电路

网友A:
补充:

之所以要有这些上电复位的配置,是为了保证mcu的供电在达到一定的要求后才让mcu开始工作,以免由于电源过低或不稳等原因对mcu内部的工作造成影响而使得mcu工作出现异常。

所以你没有加外部复位电路也没有用lvd也工作起来了,并不是说还有另外的复位电路,而是因为你的运气好,或者说st的芯片不错。

但是你的运气不能保证你所有的产品都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常工作,一旦出了问题,st是不会为你这种不符合spec的设计买单的。

嘿嘿!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是因为你没有搞清楚复位的真实内含

在中文中,复位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当作为名次解释时,表示数字电路处于一个已知的状态。作为动词解释时,表示把数字电路设置到一个已知的状态。

我们知道数字电路在上电时,通常它的各部分状态是不确定的,即处于一个未知的状态,要使这个数字电路能够正常工作,需要一个复位的动作,把它设置到复位状态。

上电时如果不执行复位动作,数字电路也有可能刚好处于已知的复位状态(这也许就是楼主位描述的情况),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才能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所有芯片都有复位机制。为了使系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够正常地启动运行,系统上电时执行复位操作是十分必要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嗯,看完两位的回复,现在对复位的理解更明白一些了。
谢谢两位的指点。希望以后还能继续得到您们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