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版主,奇怪问题关于GPIO

楼主(2008-12-31):
大家都讨论了gpio的输出速度,疑惑的是如果对一个输入管脚连续读入,那么可以实现的读入频率是多大呢?如果是单片机,可以是时钟周期,对于stm32如何对应呢?谢谢!

楼主:
输出可以设置,输入找不到说明

楼上的兄弟,过节还在工作,问个好!

网友A:
你根本没有搞清楚GPIO端口输出速度的意义

GPIO的引脚速度是指I/O口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而不是输出信号的速度,输出信号的速度与你的程序有关。

你搜索一下旧帖,有很多讨论:GPIO输出速度的疑问

搞清楚GPIO端口输出速度的意义,你就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了。输入管脚连续读入的速度也是与你的程序速度有关,如果你的程序跑不了那么快,输入快了也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不过我的问题是关于输入的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明白gpio的输出是指io驱动电路的响应速度,但如你所说,输入管脚的读入速度,我是指: 在72mhz的频率下,假设读入gpio的指令周期是2个,外部加在gpio上的信号为方波,频率能否达到36mhz?,gpio能否及时采样管脚上的电平?谢谢

网友A:
与输出的速度道理一样,指令翻转管脚输出最快速度,亦是

输入管脚连续读入的速度也是与你的程序速度有关。

请参考以前的精华帖:

楼主:
商榷

版主似乎不对,gpio作为输入时,起作用的与驱动电路无关,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起作用的是采样时钟,并且将采样的结果存入输入寄存器中。谢谢

网友A:
输入数据寄存器(GPIOx_IDR)在每个APB2时钟周期捕捉引脚上的数

网友B(2009-02-17):
手册上说了,APB2上,最快18M的翻转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