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CRC模块的CRC_IDR寄存器作什么用?

楼主(2008-12-31):
CRC_IDR寄存器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手册,它只是一个做临时存放数据的寄存器

与CRC功能没有什么关系。

我要问问设计人员,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这里。

楼主:
期待您的解释

另外加密库找到没?

网友B:

怎么没下文了?

楼主(2009-02-13):
怎么没下文了?

楼主:
起来

顶起来

网友A:
此寄存器不参与模块的CRC计算

可以用于存放临时数据。

怀疑这个CRC模块的设计是从其它产品中抄过来的,CRC_IDR寄存器在那个产品中有意义,但到了STM32中变得无意义了。估计为了减少硬件功能的验证时间,STM32的设计人员就没有把它拿出来,反正放在这里也不增加成本。

网友C(2023-07-31):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于存放临时数据。怀疑这个CRC模块的设计是从其它产品中抄过来的,CRC_IDR寄存器在那个产品中有意义, ...

还可以这样?

网友D:
CRC模块的CRC_IDR寄存器是用于存储CRC校验值的。

网友E:
它的作用是用于设置CRC计算的起始值和生成多项式。

网友F:
使用CRC模块可以进行数据完整性校验

网友G:
CRC_IDR寄存器在STM32的CRC模块中起着存储CRC校验值的作用

网友H:
CRC_IDR寄存器是一个32位寄存器,但CRC模块通常支持按字节(8位)或半字(16位)进行校验。

网友I:
CRC_IDR对于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安全性非常重要。

网友J:
简单而高效的方式来进行数据校验

网友K:
CRC_IDR寄存器是STM32中CRC模块的一个重要寄存器

网友L:
CRC_IDR寄存器是STM32中CRC模块的一个重要寄存器,它的作用是用于设置CRC计算的起始值和生成多项式,从而提高CRC计算的准确性和性能。

网友M:
当向CRC模块输入数据时,可以通过写入CRC_IDR寄存器来传输数据。

网友N:
可以通过设置CRC_IDR寄存器来控制CRC计算的起始值和生成多项式

网友O:
通过将数据写入CRC_IDR寄存器,可以触发CRC模块开始计算。计算完成后,CRC模块将计算结果存储在CRC_DR寄存器中,供用户读取和比较。

网友P:
CRC_IDR寄存器是一个32位的寄存器,用于存储要进行CRC计算的数据。

网友Q:
在计算CRC校验值时,CRC模块会将数据按位进行处理,最终得到一个16位的CRC校验值。

网友R:
CRC_IDR寄存器是一个32位寄存器

网友S:
数据可以以8位、16位或32位的方式写入CRC_IDR寄存器,具体取决于所选择的CRC模式。

网友T:
CRC_IDR寄存器是CRC模块的输入数据寄存器,用于向CRC模块输入数据。

网友U:
CRC模块根据所选择的CRC多项式和输入数据计算出CRC码,并将结果存储在CRC_DR寄存器中。通过连续地写入CRC_IDR寄存器,可以对多个数据进行连续的CRC计算。

网友V:
CRC_IDR寄存器是CRC模块的输入数据寄存器(Input Data Register),用于存储要进行CRC计算的数据。

网友W:
在STM32中,CRC模块通常是硬件实现的,可以加速计算过程。

网友X:
艾玛,十五年的东西又被挖出来了

网友Y:
这功能是不是被阉割掉了啊

网友Z(2024-03-01):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AA: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AB: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AC: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D:
一般PCB是V-CUT,

网友AE: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AF: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G: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AH: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