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串口通讯时任何设置9位数据位,就是1位地址码+8位

楼主(2009-01-01):
(无正文)

楼主:
如果我要把地址位置0,是否就是USART_SetAddress(USART1, 0x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 Configure US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Set the USART1 Address */
  USART_SetAddress(USART1, 0x1);
请问上面一句是否就是设置USART1的第9位,就是地址码

如果我要把地址位置0,是否就是USART_SetAddress(USART1, 0x0);

楼主:
香主能否说一下DR寄存器怎么设置?

USART1->DR |= (1<<9)

USART1->DR &=~(1<<9)

是这样子吗?

网友A:
发送数据时直接传送9位数据至DR寄存器

USART1->DR = Data;  // Data 包含9位数据
  或
USART1->DR = (1<<8) | Data;  // Data 包含8位数据

请注意Data的数据类型应能够容纳9位数据。

楼主:
明白了,谢谢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