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不改变BOOT引脚,程序也能从RAM启动

楼主(2009-01-01):
IAR中配置好Options中的相关项,同样可以在不改动BOOT引脚为BOOT1时实现程序从RAM启动。
只不过上电时会先执行原来烧写在FLASH里的程序。

网友A:
严格地说,这种方式不是从RAM启动,而是从RAM开始运行

一般启动(BOOT)是指芯片复位后至执行第1条指令的过程。

网友:
能丛外部存储器运行吗?

网友A:
能在外部存储器运行,但不能从外部存储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