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如何配置ST7FLITE的AWU功能?

楼主(2009-01-02):
我用的是ST7FLITEU05,想利用AWU的定时唤醒功能,这个比Active Halt的功耗要低,按照手册说明,配置好AWUPR的值,然后将AWUCSR中的AWUEN位置1,执行Halt命令进入休眠,按手册,当时间达到要求值时,芯片会从AWUFH模式中退出,可是我试了很久,都没能实现,有哪位DX用过这个AWU功能,请帮忙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有DX用过Auto Wake Up 功能吗?恳请知道的DX帮忙解答一下,这个AWU功能如何实现,我已经试了很多方法了,还没有成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哪位DX有范例是否可以给一份参考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开timer中断了么

1)你有没有在进入halt之前使能Lite Timer 或 AutoReload Timer 中断?
2)有没有在进入halt之前"rim"来使能所有中断?

楼主:
回3楼:

1)定时器的中断没有使能。
   我使能定时器中断后,功耗很大,进入Halt也有将近1mA的功耗,对于电池供电,这个不能接受,我判断使能定时器中断后会进入Active Halt模式,导致功耗加大,因此才打算用AWU功能,降低功耗。

2)全局中断RIM开启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偶看贴不仔细,看成active halt了,先检讨一下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调试的

你怎么确认你得mcu没有被唤醒的呢?

有没有在AWU中断里面翻个端口看看

楼主:
回复8楼:

搞定了!
从别的地方搞来一块芯片,换上就可以了,换回原来的那颗就不行,奇怪了,难道手气这么好,摸了一颗坏的?
谢谢!8bit_mcu 支持!

网友A:
解决就好

这样啊,满奇怪的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