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串口模式与PC机串口模式的对照表

楼主(2009-01-02):
stm32f setting                  PC setting
M=0(8bit),NoParity,1/2Stopbit   8bit,NoParity,1/2Stopbit
M=1(9bit),Parity,1/2Stopbit     8bit,Parity(Even/Odd/Mark/Space),1/2Stopbit
NoSupport,must use 2StopBit     7bit,NoParity,1Stopbit
M=0(8bit),NoParity,1Stopbit     7bit,NoParity,2Stopbit
M=0(8bit),Parity,1/2Stopbit     7bit,Parity(Even/Odd/Mark/Space),1/2Stopbit
M=1(9bit),NoParity,1/2Stopbit   NoSupport

做stm32USB转串口时总结了一下,抛个砖。

网友A:
STM32的UART支持格式解读

网友B:
呵呵,我着重从PC通信角度来看。

stm32f可以支持7bit无校验模式,只是此时停止位至少是2bit。如PC设为1bit,则stm32f接收出错。
另外stm32f也是可以支持mark/space的校验位模式的。
0.5和1.5的停止位,大部分PC串口都不支持。从我的eagleCom可以看到,停止位设为1.5时,无法打开串口(笔记本的原生串口)。

网友C(2014-04-02):
M=1时的MARK校验位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