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外部中断

楼主(2009-01-03):
我写了一个程序,一个按键作为外中断,发觉可能由于按键抖动,按一次执行了好多次外中断函数,怎么解决啊?中断为下降沿触发,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7)!=RESET)
 {
  i1^=0x0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7);

  }
}
按下一次按键,i的值变化了好几次,也就是中断进去了好几次

网友A:
re:

1、硬件上可以考虑在按键输入端加一个小电容比如0.1u
2、软件方面可加10ms防抖判断,具体做法有多种
   给你设想一种:在第一次进入按键外中断时,开启一个10ms的定时器,
   在10ms的定时器时间到之内再次出现的按键外中断就可以认为是抖动,忽略它并复位10ms定时器,直到10ms定时器中断时间到,这时送出一个按键事件

楼主:
hui

要这样啊,那还不如不要中断了,AVR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B:
还是用定时器定时扫描比较好~~~

网友C:
STM32比你以前用过的单片机速度快多了,所以以前没有碰到这

按键去抖动是一个经典的话题,还是好好研究研究把。

网友D:
路过,同意5楼的

坛子里有很多这种贴的,

楼主:
回的

我也认为原因是STM32速度比AVR快多了,按键按了一次,由于抖动产生了很多次下降沿,从而多次进入了中断函数,导致变量被修改了多次,用AVR时由于速度慢CPU只采样到了一次下降沿,

楼主:
请问中断里如何进行消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