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人用STM32做产品量产了?烧程序是用ISP的吗?

楼主(2009-01-04):
感觉STM32的ISP不好用,我用的是万利的199板子..STM3210B-LK1...

网友A:
试过我写的ISP软件没?

试过再说说看法,呵呵。
www.mcuisp.com

楼主:
试了,检查不到芯片.

网友A:
哦?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

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8bit数据位,1比特停止位,Even校。
接收显示模式为hex十六进制。
发0x7f(hex码),看能否接收到0x79(HEX)或0x1f(hex)。

万利板调通ISP的几个要点:
1、Boot0跳线放到靠LCD的位置,Boot1放到靠MCU的位置。
2、U0TX/U0RX跳线得保证插上短路。
3、VDDA一定的加上(检查靠8M晶振座盘的跳线)。
4、可能需要拔除JTAG那一组跳线(仿真器有可能使MCU处于复位状态)。
5、串口线得是2、3交叉的(原配的那条),插在UART-0的位置。

楼主:
非常感谢....设置试试...

原来的美好日子都到那里去了????

楼主:
00 00 79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1F

通讯出来的是上面的数据..

楼主:
为什么用115200读不出来芯片信息.

9600就可以....EISP V0.941不错啊.呵呵.
谢谢...

网友A:
已经发布0.942了,呵呵。......我就是不发布1.00!!!哈哈。

9600可以115200不行,可能是你的232芯片质量不行。也可能是PC机串口不行。
Tiger5的数据解释:
前面的两个00 00就是所谓的IO浮空引起的了。
79 这个就是stm32F的ACK。1F是NACK。
如果出来以上数据,肯定可以连接成功。
即使一次不成,第二次连接肯定可以的。

楼主:
谢谢啊.下载942再试试.要不下载400K的BIN,还不到天亮?

请问:有好用的ISP电路图吗?能否参考一下...
我的PC串口没问题,用LPC2368我都是用的115200.....

网友B:
有没有人用STM32做产品量产了?烧程序是用ISP的吗?

   有没有人用STM32做产品量产了?烧程序是用ISP的吗?这两种情况都有,据说有厂商在研发时烧程序都是用ISP!

网友C:
我是ISP烧写bootloader
然后再通过串口IAP

网友D:
mcuisp是pheavecn吧

网友A:
colaring说的功能在我的0.942版里有含了。

==Winloop兄,我更名了,呵呵。

网友E:
这个“bug”存在很久了

网友F:
这个软件确实不错

我一直用着。
感谢mcuisp(pheavecn)!

网友G:
就是考虑到这个,才在最近着手弄usb的boot,呵呵

isp用来升级一个boot还可以,
软件大了下载是个问题。

网友A:
USB boot可以看看simon21ic的。

其实stm32f写2字节52.5us。差不多相当于300kbps。
串口也可以胜任了。
不过如果产品本身是USB接口的,肯定是USB的方便。

网友H:
建议walnutcy和mcuisp有空儿看看DFU

DFU的英文意思就是Device Firmware Upgrade,是专门用于固件升级的协议。既然是公开发表的协议,应该是完善和完备的,它已经考虑了各种情况,使用这个协议有利于产品的稳定和迅速地项目开发。

网友A:
DFU可能更适应于那种本身不含固件,插进USB再

从主机下载固件的设备。比如cypress的USB芯片CY68013。
有时间要仔细看这个协议。

网友H:
哈哈,DFU的关键是 Upgrade

如果本身不含固件,如何谈得上更新(UPGRADE)?

楼主:
不错,如果能USB,那么本本就不需要买带串口的了.

网友G:
明天看下DFU,刚刚把协议文档下载了

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