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I15_10_IRQChannel的问题

楼主(2009-01-04):
我使用EXTI15_10_IRQChannel的时候就会出现程序跑飞的现象。我用的是jlink调试,iar开发环境和stm32f103r8t6,程序用的是firmware中的EXTI的例子,其中初始化的部分如下
  /* Enable the EXTI9_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我只是把EXTI9_5_IRQChannel改成EXTI_15_10_IRQChannel,用仿真器运行到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就会出现跑飞的情况,我改成其他端口的中断就不会跑飞,而我在万利的开发板上就好像能正常运行,我搜了一下好像ednchina有人说碰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谁碰到过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为什么不处理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B:
中断入口不同

EXTI_15_10_IRQChannel和EXTI9_5_IRQChannel的中断向量不同,也就不能用同一个中断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