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没有人试过Raisonance的Ride7来对STM8S进行编程下载

楼主(2009-01-04):
网上关于这个软件的设置的内容比较少,尝试了下,始终有error存在。
而且在Ride7中也没有具体的STM8S的型号,只有一个STM8-TEST可以选择。
RLink真的可以作为STM8S的编译器和下载器来用吗?

网友A:
about stm8

Rlink是在线调试工具,不是编译器。

你用的是什么C编译器?建议你使用STVD IDE + COSMIC C 编译器 + Rlink的环境来调试STM8S。

目前STVD的环境可以支持基本上所有的STM8S型号。
COSMIC C编译器可以从COSMIC网上下载免费的版本,申请16K以下容量的license

楼主:
使用的Rlink光盘里自带的Ride7的编译器

目前对Ride7的设置不太清楚。
如果我使用STVD IDE来进行编译的话,可以和RLink一起使用吗?
使用STVD IDE的话,可以使用SWIM的下载方式吗?

网友B:
Ride7是用的GCC编译器...

Rlink是在线调试工具,也可以用于下载程序(至少STM32可以,STM8不知道)
我就是在Keil下编译生成Hex文件用Rlink下载的,不喜欢Ride7环境...

网友A:
回楼上2位

看来二位对STM8和RIDE所知不多。

RIDE是Raisonance公司的开发环境,支持Rlink,支持Raisonance C compiler for STM8(但是需要到他们网上申请16K以下的license,否则好像只能编译4k)

STVD是ST公司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Rlink以及各种支持ST 8为单片机的开发工具。支持Raisonance C compiler for STM8,支持 Cosmic C compiler for STM8(需要发邮件到COSMIC公司申请16K以下LICENSE文件)。

基本上ST的工程师都非常非常倾向于支持客户使用STVD的开发环境。如果你使用RIDE,可能从ST得到的支持会相对少一点。

在重复一次啊:

"建议你使用STVD IDE + COSMIC C 编译器 + Rlink的环境来调试STM8S"

可以软件仿真,在线调试,下载程序
都可以

网友A:
另外:

你用得RIDE什么版本的,我看我的RFlasher里面型号很全的么

网友C:
IDE

它们都能同时支持软件仿真;

IDE的区别:
STVD是ST官方提供的,仅能支持8bit MCU,像ST7、STM8。STVD的好处在于它能支持外挂C编译器,当然STVD自带汇编编译器。你可以通过STVD外挂功能支持COSMIC、Raisonance C compiler for STM8、HIWARE(已经基本算是淘汰了);

RIDE最大的麻烦在于当前的RIDE7只能支持外挂Raisonance C compiler for STM8编译器,不能像RIDE6一样,可以外怪;

RIDE还有一个优势是通过不同的工具链可以支持STM32、STR7、STR9、ST7、STM8开发。只是ST ARM用的是GCC编译器;

对于工具的支持:
STVD安装后自带STVP,专门的编程工具软件,可以在支持STICE、STLink、RLink等开发工具;
RIDE按装后自带RFlash编程软件,但目前仅能支持RLink;

软件仿真的支持:
都能支持,不过好像Release Note中都有提到,有部分限制;

COSMIC的16K Lic申请老是没回复,反倒是Raisonance 16K Lic申请比较容易。

顶楼遇到的问题,肯定是RIDE的版本太旧导致的,建议去Raisonance下载最小的版本;

吐血,我怎么不可以用grant_jx登陆啊,21ic又抽筋了?

楼主:
去试试下载新的Ride看看

试了安装STVD4.0.1的和COSMIC的,在STVD里怎么只有STM8S207和208的呀?而且207的里面也没有K(32pin的)型号。如果我以后想专用STM8S103K的,那到时候还能不能用STVD和RLink来编译和下载?

楼主:
顺便问一下

8bit_mcu 你的Ride是在哪下的呀?我在Raisonance的主页上下的最新的也没有你那么多型号可以选择。不过比之前用的那个已经多了很多了。
我现在申请到的是STM8S207K6的,可惜我下载到的那个Ride的版本中也没有这个型号可以选择。
STVD中也没有STM8S207K6这个的型号,这样的话还是不能用吧?

网友C:
现在怎么还会有4.0.1呢,不是4.1.0吗

现在在ST的网站下载的应该是4.1.0,里面对207系列是支持32pin的。STVP中207系列以Flash大小区分,支持到32K。

应该后续ST会在公开支持小容量的STM8S。当前不支持103K只会影响在线调试(如果可以盲体调,当我没说)和编程,不会影响编译,C编译器做好Memory分配就可以。

网友A:
就用207调应该可以的

你看得到什么型号?
一般的207都可以调的,后面那些跟封装容量有关的型号无所谓的

网友A:
另外

如果你要调试103的芯片,找你的代理去找ST的人,他们会有办法给你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感谢8bit_MCU和qigongwei(grant_jx?)的关注

在新的STVD里看到有关的芯片选择了。
感谢两位的帮忙。
对于8bit_mcu所说的207后面的型号无所谓这点,还不太清楚,型号不同,下载时的内存分配,管脚对应的肯定也不同的吧?为什么说无所谓呢?是不是指软件编译是无所谓的?
呵呵,只是想搞清楚,问了那么多问题,还请不要介意哈。

楼主:
另外问一下

cosmic的16K的申请需要多少时间啊?大概是几天?
如果时间长的话,考虑先用Ride7来对软件进行编译一下。
在使用Ride7时,编译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图中编译时说不能找到stm8s_gpio.c这个文件,但是我在相应的文件夹中去看了一下,这个文件在那里好好地待着呢。
而且既然能找到相同文件夹中的其他文件,为什么就找不到这个文件呢?

楼主:
补充error内容

---------------------------
Ride7

Unable to find F:mydatamydata  μμ350W softwarestm8sfwlib_v1_0_1STM8SFWLibFWLiblibrarysrcstm8s_gpio.c (null) (00,00,00,00,00,00,208)
------------------------------------------------------

网友A:
这样的

你去看下207 datasheet的pin description就可以知道并不会存在你上面说的这个引脚分配的问题,举个例子:
LQFP80 LQFP64 LQFP48 LQFP44 LQFP32
17     13       -      -      -      PF7/AIN15

不会出现你担心的引脚被分配错的问题,你只是对PF7进行操作,并不是对17或者13脚操作。
不知道这样讲算清楚么。

关于MEMORY分配,起始地址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就挑大的选没问题。

网友A:
关于LICENSE

如果你提供的信息都比较完整的话,而cosmic公司的人没有放假,排除时差问题,1、2天应该可以收到回复。

网友D:
好热闹哦!

相信大家对 STM8S 这一系列的芯片很感兴趣!

现在大家都是"以纯软件的方式"来评估 STM8S 芯片的吗?

还是买到样片了?

我找了申请好久,到现在还没买到样片。郁闷ing ...

有买到或申请到样片的朋友,请推荐推荐代理商。

谢谢!

楼主:
呵呵,8bit_mcu

解释的清楚了。
呵呵,现在的问题就是liscense的问题了。
目前使用Ride7来熟悉这款芯片,存在的编译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
kelan,我现在也只是在学习使用这个软件,也没有拿到样片,呵呵,申请的样片说还没有生产,所以给我换了种,现在还没拿到手哈哈。

网友C:
找代理商申请样品吧

现在207系列的样品大部分已经可以提供了。我自己手上就有128K版本的48pin、64pin封装。需要STM8S样品也可以找我,不过现在手上的样品不多,仅能对公司性质的开发提供支持。

grant_jx@163.com

Re 13楼
grant_jx这个ID不知道为何老是提示密码出错,没办法只好用现在这个ID了。

Re 14楼
我用RLink Pro版本挂在STM8/128-EVAL上测试固件库路径。。。STM8SFWlib v1.0.1STM8SFWLibFWLibexamplesGPIOGPIO_IOToggle_PollingMode的例程,编译没有出现任何编译错误。

看到你的提示信息,好像你用了中文路径,是否与这个有关?

提示Unable to find stm8s_gpio.c?请确认RIDE的项目文件夹,是否有包含这个文件,stm8s_conf.h是否打开GPIO定义?

STM8S全系列都是相容的,中断向量、硬件寄存器地址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外设有多有的,有少有的。如16楼说的,有的外设你就用,没有的不要对那个硬件寄存器操作就是。

C编译也仅是在linker的时候需要知道memory的分配。在STVD下面当你选择一个MCU建立工程以后就确定了,该参数是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个界面去修改的。有的时候需要定义一些特别的数据在特别的地方,也可以通过这个界面增加一些特定的字段来实现。

网友E(2009-02-24):
RFlasher 在raisonance的网站里找不到

 最近正在搞str7,工厂只需要用来烧录,看各位说的都是用rflasher烧写,我怎么都不找不到这个软件,哪位有的帮忙传给我一份。谢了。qinpd@163.com

网友:
啥时候能买到芯片?资料在哪儿下呢?中文网站没有/

网友F(2010-06-17):
楼主有Raisonance的系列号吗?

网友G(2013-05-17):
楼上的能不能不ride 7 软件发给我,我邮箱wang714501603@163.com

网友H(2020-05-04):
自找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