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IO端口的问题

楼主(2009-01-05):
 一、当I/O端口配置成输入时,浮空、上拉、下拉,它们会对电气特性产生
      何种影响?对输入数据寄存器有何影响?
 二、当I/O端口配置成输出时,开漏、推挽,它们在输出引脚上的电气特性有
     何不同?

网友A:
这些问题好像是电子线路课程里的内容

不知道你期望什么样的影响?

楼主:
电子线路的问题

  我问的就是电子线路的问题?因为我从STM32F10x原理图里看不出它们配置成不同的模式产生的影响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