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D卡连续读写操作

楼主(2009-01-06):
香主,问个问题:
    我用你们的开发板STM3210EEVAL跑Mass_Storage程序,刚开始跑如下的程序
int main()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Led_Config();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while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while (1)
  {
  }
 }
插上USB后用PC对128M的SD卡用fat32格式化,然后跑下面的程序
int main()
{
u32 buff[128];
int i;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Set_System();
  Set_USBClock();
  Led_Config();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while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for(i=0;i<246780;i++)
        SD_ReadBlock(i*512,buff,512);
  while (1)
  {
  }
 }
再插上USB接口,这时就发现PC机找不到SD卡了,PC一直处于忙状态,我的疑问是:
    对SD卡连续读写操作会破坏FAT32的数据么?或者还是有别的原因呢?请楼主帮我分析下。

网友A:
我很难判断你这种非正规操作的后果和这种后果的确切原因

USB_Init()之后,STM32的USB模块将尝试与PC联接,这个时候应该给CPU留出足够的时间,让它在规定的时间内与PC完成枚举过程,但你却在这个时候用其它操作(或使用用更高优先级的中断)占用掉所有CPU的时间,抢占了USB需要的所有资源,这样导致的后果是——不可预知。

如果你没有对USB和这个例程有深入的了解,我劝你不要这样操作。

楼主:
加延时之后呢?

那您的意思是如果我 while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之后加很长的延时是不是问题就可以解决呢?或者还是需要判断一些某些标志位呢?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无法判断这种后果的确切原因

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不能确切地知道真正的原因,因此我也没有真正的合适的解决办法。

但是你可以尝试在等到(bDeviceState == CONFIGURED)之后,再进行这种耗时的操作,也许情况会有所改善。当然前提是你的操作不能破坏PC对SD卡的操作,要知道USB枚举完成之后,PC仍会对USB设备进行操作,具体什么操作除了微软的人,没有人说得清楚。

网友A:
好的做法是:不要在一个循环中连续地读SD卡

这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操作,实际应用中,一定是读出几个扇区后,要处理读出的数据,进行各种运算,然后再继续读出一些扇区,再进行运算或传送到其它通信接口,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B:
呵呵,不能在中断和主程序里面同时读卡的。

实际上,这个例子里面你完全不能在USB来中断后还有SD卡操作,否则肯定完蛋。

网友A:
我没有看过这个例程,如果例程中果真是在USB中断中操作SD...

如果例程中果真是在USB中断中操作SD,那么你这样操作肯定有问题,我相信例程中的SD卡操作函数肯定不是可重入的。

谢谢mcuisp的提醒。

楼主:
usb是有中断

usb是有中断的,那这样的话,在主程序里面即使是不连续读,读单个block也是有问题的咯,这么说,这个历程只能作为u盘用了,我现在是想把它改成fat32,单片机和PC机可同时访问SD卡,解决和PC交互数据的问题,香主有什么好主意么?或者ST公司有没有fat32的历程呢?

网友A:
要使用这个例程实现单片机和PC机可同时访问SD卡,需增加互

楼主的问题是函数的重入问题,所以必须解决防止函数的重入,即增加互斥功能。

因此,这个问题根本不是FAT32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多谢香主给穿了条裤子,我把程序改了一下,是这样操作的:

void SDInit()
{
    SD_Init();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SD_SelectDeselect((u32) (SDCardInfo.RCA << 16));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SD_SetDeviceMode(SD_DMA_MODE);

}
void Fat32Test()
{
    int i,j;
    char txt[30];
    u32 buff[128];

    signed short temp;
    RCC_Config();
    SDInit();
    for(i=0;i<128;i++)
        buff=0x55555555;
    //SD_WriteMultiBlocks(0x2602200,buff,512,20);

    SD_Erase(0x00,246780*512);
    for(i=50;i<100;i++)
    {

        //SD_Erase(i*512,(i+1)*512);
        SD_WriteBlock(i*512,buff,512);
        Delayms(100);
    }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Fat32Test();
  while (1)
  {

  }
}
发现还是不能对SD卡连续读写操作,具体表现为
只有0x000256这个block被写了0x55555555其他的都没有被操作,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SD卡的库函数有bug呢?还是SD卡不支持连续操作呢?或者需要读某些SD卡寄存器呢?

网友C:
估计楼主跟我遇到的问题类似啊

我刚才试了你的程序,4BIT方式下莫名其妙的,有得块写了有的块没写上,不过删除都是正常的,我后来把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改成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1b);就正常了!
    你试试看!另外你在看看4BIT方式下读是否正确呢?
我之前的问题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49,我是试验了4BIT方式读取就有问题,正好你也在研究SDIO,帮我也试试看

楼主:
我的改了后也还是写不了

网友A:
如果你使用的函数来自STM32固件库例程,这只是一个Demo

请楼上各位最好能打开对应的函数,分析一下它的操作过程,我不敢保证它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因为这个例程只是用来演示STM32的SDIO模块能够操作SD卡,例程的目的不是为了提供一个使用的SD函数库。

另外,我简单地看了一下这个函数:SD_WriteMultiBlocks(),它的第2个参数writebuff的长度必须是第3个参数(BlockSize)与第4个参数(NumberOfBlocks)的乘积。

好像块写操作开始后,SD_WriteBlock()函数即返回,函数返回时编程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结束,你应该使用其它命令保证编程结束后,才能开始下一个块的编程操作,仅仅Delayms(100)是不够的。

网友C:
改成1BIT还不行的话,你试试把SD卡的时钟降低看看

sdcard.c中把
#define SDIO_TRANSFER_CLK_DIV              ((u8)0x1)
改大些,改成6以上看看,我之前试过1BIT 方式无论读还是写都是很OK的,我只是4BIT 才不正常

楼主:
我改成((u8)0x4)也不正常

我改成((u8)0x4)也不正常,试试你的6看看

网友C:
另外可以先不用DMA来试验

改成Status=SD_SetDeviceMode(SD_POLLING_MODE);
先试验,这样程序结构比较清晰,你可以一步步调试,轮询模式下是它要等待数据都处理完了才返回的,另外你
Status = SD_WriteBlock(i*512, buff, 512);
加一个Status来调试,看看返回的错误代码是多少
之前我就在关注一楼的内容,当时我也正在调试SDIO,当时我就怀疑不是USB的问题,而是SDIO读写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C:
刚刚又想起来

你的SD卡电路是怎么样的?按照SD卡的规范,除了CLK外其他的脚都必须上拉10K~100K的电阻

楼主:
都有上拉

都有上拉的,我的问题主要是读和擦除都正常,但是现在写就有问题,死机了,SD_WriteBlock这个函数里面有一写while(),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引起的,我再好好研究它的库看看

楼主:
问题好像是它的这个DMA不好用

问题好像是它的这个DMA不好用,改成SD_POLLING_MODE就可以了,alien2006你的QQ是多少啊,我可以加你么?

网友C:
你再帮我确认

执行下面这些
  Status = SD_Init();
  Status = SD_GetCardInfo(&SDCardInfo);
  Status = SD_SelectDeselect((u32) (SDCardInfo.RCA << 16));
  Status = SD_EnableWideBusOperation(SDIO_BusWide_4b);
  Status = SD_SetDeviceMode(SD_POLLING_MODE);
  Status = SD_ReadBlock(0X00, buff, 512);
最后返回的状态是SD_OK (0x2A)吗?我都是SD_DATA_CRC_FAIL还有SD_RX_OVERRUN
    我得先找出这个4BIT读的原因,接下来也跟你一样是写,不过1BIT写我到是没问题,

网友C:
DMA不好用的话,是不是你中断没设置啊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SDIO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返回来的是6

返回来的是6:SD_RX_OVERRUN,跟你的一样

网友C:
嗯,果然跟我碰到的问题一样啊

两个办法可以解决SD_RX_OVERRUN
1、降低SDIOCK的速度,改成
#define SDIO_TRANSFER_CLK_DIV              ((u8)0x6)
2、加上硬件流控

    你先把SDIO速度降低看看,是不是也会出现0x02 SD_DATA_CRC_FAIL的错误呢。
   现在看起来怀疑还是ST提供的这个SDIO的例程有问题啊

楼主:
是的,都是这样的

是的,都是这样的,可能还没有完善吧

网友C:
块读取函数里CMD17命令OK之后,数据通道就启动传输

从SD卡读到FIFO里,然后程序从FIFO中读取数据,我反复看了程序和手册,数据通道没什么太多的设置。折腾了很久,我甚至开始怀疑是否SDIO 4BIT方式下硬件有问题了。本来我一直是用SPI方式操作SD卡,都是好好的,现在4BIT方式不能用, 1BIT方式下速度跟SPI没啥区别,郁闷死了。这下SDIO真成了**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