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一起

楼主(2009-01-07):
问题已解决

楼主:
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

郁闷

网友A:
已调通了

uCOSII + FATFS
读取1G以内的SD卡没有问题

楼主:
怎么实现的

说说你的发现,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A:
网上有网友免费提供的FATFS源码

基本上拿来就能用,好像是在stmfans论坛里
如果要深刻理解它,那可要自己下点功夫,我现在没有深入内部去,只是能用就行

网友B:
学习SD卡读写先从SPI模式开始吧

学习SD卡读写先从SPI模式开始吧,SPI模式简单些,网上的资料也多,先不要加文件系统,把读写块操作搞通了再去做文件系统

网友C:
我也在搞SDIO

    一起学习吧

网友D:
先把SD规范读几遍,再谈如何操作它

网友C:
FATFS有机会到也可以玩玩

FATFS主要不支持长文件名有点遗憾,之前我都是用FAT32自己写的函数来操作文件,自己写程序来实现长文件名,不过移植性差些,不如FATFS这类来的方便倒是,等以后有机会仔细研究下FATFS,要是能增加长文件名的支持就好了

网友E:
好啊,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F:
我用的ST的例程有的卡识别不了

手上4张卡,2张好用,2张不行
搞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E:
是的,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网友C:
初始化识别这些我都是没问题

    1G 2G 4G都可以,几位碰到的不能识别的卡都是什么卡?可以在初始化函数中跟踪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另外可以试试修改
#define SDIO_INIT_CLK_DIV       ((u8)0xB2)
为0xFF试试看,B2对应的时钟是400KHZ,按照SD规范初始化的时候时钟应该是小于400KHZ,有些老卡可能得速度低些能过初始化,还有就是检查SD卡供电是否够,初始化的时候电流吃的比较多,有时候会超过200MA的,如果电压跌的厉害就有问题了

网友G:
在STR711上做过SD.SPI模式.UCFS移植.

第一次有挑卡现象.256M可以.后来买不到了,用2G卡,有时不认卡.记得是时序不对,SD标准有更新过.

楼主:
好的

今天研究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