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中断中改变PWM的周期?或者占空比?

楼主(2009-01-07):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65535;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17;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DIS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UpdateRequestConfig(TIM3,TIM_UpdateSource_Regular);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 | TIM_IT_Update,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 ENABLE);

楼主:
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1)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1);

     savetime_2+=1;
     if(savetime_2>100)
     {
       savetime_2=0;
       savetime_3+=1;
       if(savetime_3>100)
       {
         savetime_3=0;

         CCR1_Val++;
        if(CCR1_Val>60000)
          CCR1_Val=51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9); //关LED4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8);  //关LED5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 //关LED6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6);  //关LED7
       }
     }

  }
  else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savetime_4+=1;
     if(savetime_4>100)
     {
       savetime_4=0;
       savetime_1+=1;
       if(savetime_1>100)
       {
         savetime_1=0;

         CCR2_Val++;
        if(CCR2_Val>32768)
          CCR2_Val=51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9); //关LED4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8);  //关LED5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7); //关LED6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6);  //关LED7
       }
     }

  }

}

楼主:
===

是不是还有那些地方没设置对?????

网友A:
请先解释一下这是什么程序?

哪些语句是做什么事情的?

楼主:
我想在TIM3中断改变他的占空比...

这个程序在TIM3输出PWM没问题,中断也可以进去.(我在中断中记数,在LCD显示,中断可以进去)

网友A:
请说清楚TIM3的几个通道是如何用的?

TIM3的中断是什么中断?

楼主:
都输出PWM...中断设置如下:谢谢...

TIM_ITConfig(TIM3,TIM_IT_CC1 | TIM_IT_Update,ENABLE);

楼主:
顶.....

期待斑竹给讲讲.谢谢..
需要设置的地方太多了...

楼主:
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斑竹,参考了一个网友的例子.

void SysTickHandler(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j=0;
  savetime++;

  if (savetime >100)
  {

     savetime = 0;
     savetime1++;

     if(savetime1>100)
       savetime1=0;

     //TIM3_Configuration();
      j++;
      TIM3->CCR1=sindata[j];
      TIM3->CCR2=sindata[j];
      TIM3->CCR3=sindata[j];
      TIM3->CCR4=sindata[j];
      if(j>7)j=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