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的输入阻抗必须是匹配吗

楼主(2009-01-09):
输入阻抗 必须和 一定采样频率下的要求的一样吗? 有没有个范围
   比如要求是1.2k  那么我的输入是250欧可以吗   100k可以吗

网友A:
要求源阻抗远小于负载阻抗。

楼主:
改电阻使他们小于RAIN.

改电阻使他们小于RAIN.

可是想 如果 我的输出阻抗接近RAIN的时候,对ADC的精度影响是怎样的关系?可量化么?

网友A:
一个分压的关系。这个跟电压表测量电压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