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pin的103如何使用FSMC来读写NOR FLASH

楼主(2009-01-09):
求教版主,100pin的103使用FSMC来读写NOR FLASH,用数据线复用成地址来控制FLAH的时候需不需要使用锁存器,问了人说不要,但是看了资料又好像需要,不知道怎么办了,找了以前的有关的帖子,需要的那个刚好是乱码,只好再问下了,谢谢

网友A:
100脚的STM32接NOR Flash,必须使用外部锁存器

网友B:
在外面加两片74LVC753就好!

网友A:
建议直接使用144脚带FSMC的STM32

外加两片锁存器的成本,就可以把MCU从100脚升级到144脚,即总成本不变,但系统的PCB面积可以减小同时FSMC效率也会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