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知道SD卡拔出和新插入?

楼主(2009-01-10):
 我使用万利的E型开发板的SDIO做SD访问,有个困惑,当一个新卡插入的时候STM32 必须知道,然后读取其工作参数,我发现好像只能通过定时查询的办法,或者每次读写访问前都要读一次工作参数的办法。这样效率很低,SDIO控制器可以通过中断告知有卡插入或拔下吗?

网友A:
SD卡的卡槽上有一个小的物理开关,用于检测卡的插入和拔出

你看看线路图,应该可以找到这个开关的电路。

楼主:
OK 找到了 Thanks

网友B:
其实这个开关有点多余。

也容易出现故障。
完全可以用软件实现检测。

网友C:
买一个好点的SD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