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5使用全局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9-01-12):
有个问题请教你.我在用STM8S205 .用到一个全局变量.但变量的数据不对.
main.c中定义
u16 timeflash;

stm8_it.c中定义:
extern u16 timeflash;
定时中断中:
  */
@ne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eflash++;
//  if(timeflash>=100){timeflash =0;}
  TIM4_ClearUpdateITPendingBit();
  return;
}

/**
我调试在运行时发现,数据老是从0,到1,然后退出这个中断后再进来有是0.
主程序中循环没有改变他.但观察到的数据不是0,1,是一个很大的数据.但地址都是同一个.很怪:
我用的环境是:STVD+COMSIC C
能帮我分析一下吗?群主.
谢谢啦.

网友A:
地址是什么?

主程序怎么写的都贴上来看看呢

楼主:
是开发软件的问题.我烧进去运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