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问一个中断调用主函数变量的问题

楼主(2009-01-13):
  union     Bit_str
 {
     vu8 BitValue[3];
     vu32 WordValue;
  }ReadData;
是定义在主函数main中的共用体,现在需要在_it.c串口中断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中输出USART_SendData(USART1, ReadData.BitValue)
请问怎么调用?

楼主:
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下迷津啊

谢谢了

网友A:
请说明芯片型号,和所用工具名称及版本

楼主:
芯片是STM32F103VBT6

用的是keil MDK3.24

网友A:
你不是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吗?

调用方式:USART_SendData(USART1, ReadData.BitValue)

楼主:
USART_SendData(USART1, ReadData.BitValue[i])

这个写到_it.c里编译提示出错啊
我没有说清楚,不好意思,现在补下说明
我在main函数里做一个数据采集,ReadData.BitValue是采集量
想用串口中断的方式输出这个量
请问香主。在_it.c的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中,怎么输出主函数中的变量数组ReadData.BitValue
例如是:
int main()
{...
ReadData.WordValue |= (u32)(((GPIO_ReadInputData(GPIOC)&0x0002)>>1) <<Count);
...
}
_it.c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想输出ReadData.BitValue(这里怎么处理调用?)
...
}

网友A:
编译提示出错——错误提示是什么?

楼主:
提示没有定义

我用extern 定义后好了,还有什么方法嘛?

网友A:
错误提示说哪个变量没有定义?

楼主:
提示说ReadData没有定义

这个变量是定义在main函数的共用体变量。后来在_it.c中extern申明后,编译通过,但是不知道调用是否正确,因为输出值好像还是有区别

楼主:
香主能否给点启发

比方说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谢谢

网友A:
这样问题的思考方式其实非常简单——就事论事

既然编译器提示有错误,你就仔细分析错误提示所指示的错误点,比如这里说“ReadData没有定义”,你就直接去检查为什么没有定义,查定义、查拼写、查编译器手册(也许这个编译器根本不允许这样使用)、等等。

待你把这个错误提示消除了,估计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