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问一个iar jlink向目标板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9-01-15):
使用iar的jlink调试stm32,jlink(v6/v7) jtag第19脚向目标板提供5V电源,是怎样选择的?通过什么软件吗?没有搞明白。下图为jlink原理图的截图。

谢谢回复!

网友A:
在JLink.exe中输入命令控制

POWER ON 使能KS电源
POWER OFF 关闭KS电源

楼主:
多谢回复!这个命令jlink能记住吗?

比如原来是供电的,运行power off命令,从电脑USB口断开jlink,然后再重新连接后,第19脚是什么状态?是power on or off?

楼主:
问题解决

今天借了个jlink,测试了一下,可以。
power on/off [perm]     带perm:永久性设置(**);不带perm:临时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