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香版主请教:STM32抗干扰能力的问题

楼主(2009-01-15):
    一直没搞明白STM32的抗干扰能力如何(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查了N多数据手册及应用笔记也只发现关于抗ESD能力的介绍(2000V/500V)...
    虽然抗干扰最主要还是靠外围硬件,但如果处理器本身“弱不禁风”,只是一味得将抗干扰措施都推给外围电路,甚至连微量的辐射耦合都能导致“死机”现象,那就相当可怕了...
    现在我弄不明白的主要是如下一些问题:
    1,供电电源纹波最大忍受能力(也就是超过多少mVp-p会出问题?)
    2,普通FT与非FT的IO口在承受多大的尖峰电压/浪涌电流时会导致“死机”?
    3,多大的尖峰电压/浪涌电流持续多久会打坏IO口?
    4,假设目前用干扰源(仪器)产生±4000Vp-p,1ns上升沿尖峰脉冲,未采取任何抗干扰措施,直接叠加在220VAC上打入系统内部,那么正常情况下只要是MCU都该死机了- -...然后就是内部号称“独立的硬件看门狗”能否将系统拉回运行状态呢?之前我用的一款ARM7,如此干扰叠加后直接死机,软件看门狗完全失效(中断都进不去了)..

网友A:
我也挺想知道

网友B:
关注中!估计得靠自己去测试。

网友C:
如果是真死机那是什么看门狗都没有用的。

EMC设计是一门艺术,多走一根线与少一根线往往差别相当大,

楼主:
确实,EMC设计相当重要

    但是上百条线,谁能确保每根线都“完美”?并且来自电源的尖峰及浪涌,即使有相关的防护,也只能做到【衰减N个dB】,有谁能说【完全消除】?
    这时候MCU的抗干扰就体现出其重要性了,因为【衰减N个dB的干扰信号】如果超过MCU的承受能力,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死机
    那么如果IC本身抗干扰能力足够强的话,可以完全无视此类经过衰减的干扰信号,那么在这里应用【即使抗干扰性能超级差的MCU都不死机的EMC设计】,得到的可靠性势必会上一个台阶。
    因为本人目前搞的是工业级产品设计,所以可靠性是放在第一位的,若单单靠【即使抗干扰性能超级差的MCU都不死机的EMC设计】来抵挡一切干扰,这里假设能够通过三级电快速脉冲群测试,那么四级该怎么办?既然是考虑得万分周全的EMC设计,那么想必可改进空间已经不大了吧?
    但如果MCU自身的抗干扰性能极强,用【一般的EMC设计】也能达到上面的效果,那么适当改进EMC设计就能顺利通过四级,两者区别可就大了..

网友D:
MCU的抗干扰能力

  MCU的抗干扰能力不是这样测的。一般来说,对整机设备进行抗干扰测试,常用的指标是ESD(静电干扰,Electric Static Discharge?)和EFT(快速瞬变干扰,Electric Fast Transient?),我记得STM32的data sheet中这两项指标都给出了。

至于:
1,供电电源纹波最大忍受能力(也就是超过多少mVp-p会出问题?)
这个问题可以参考Vdd允许的电压范围,对于数字电路部分相应的忍受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但如果用了模拟部分(比如ADC),那么给MCU供电应该经由LDO之类的稳压电路才比较合理。

2,普通FT与非FT的IO口在承受多大的尖峰电压/浪涌电流时会导致“死机”?
3,多大的尖峰电压/浪涌电流持续多久会打坏IO口?
这两个指标有什么单片机给出了吗?

4,假设目前用干扰源(仪器)产生±4000Vp-p,1ns上升沿尖峰脉冲,未采取任何抗干扰措施,...
这样的干扰(1ns上升沿尖峰脉冲)似乎属于非标准的吧?

网友E:
如果做产品的抗干扰能力不能全依赖芯片

被很多人鄙视的AT89S5X系列芯片,人家被做到了PLC里,其它的俺不说了,免得挨太多砖:(

楼主:
谢谢Mr.ijk..

因为我的设计采用了不间断电源供给,所以若连硬件看门狗都无法将芯片复位的话会很让人困扰的...4000V,1ns确实是非标准的,主要是为了留些余量,此外我还有个比较贪婪的想法:通过的是公安部那个20000V的(类似汽车打火)干扰测试,目前ESD问题到不大,贴个标签“禁止触摸”那么就只要在入口处稍加处理既可,死就死在FET上...也只好先试着做块板看看效果如何了...之前那个ARM7是让我郁闷无比...
    话说...AT89S5X抗干扰性还不错的嘛,何必鄙视呢...

网友F(2010-03-11):
结果怎么样?有人测试了没?

网友G:
话说:EFT其实真的很好通过。

网友H:
顶一下,希望有板的兄弟将打EFT的结果拿出来show一下,2000V估计没有问题,但严酷的工业环境4000V不知道能不能过

网友I:
ST的抗干扰性能还可以,很复杂的环境没试过,一般的都没问题

网友J:
还有电磁辐射问题没有提, 72MHz 的主频, 应该有不小的辐射, 热切关注中...

网友K:
还有电磁辐射问题没有提, 72MHz 的主频, 应该有不小的辐射, 热切关注中...
引用 网友J:

相对而言,一般功耗低的产品辐射也比较小。

网友L:
还有电磁辐射问题没有提, 72MHz 的主频, 应该有不小的辐射, 热切关注中...
引用 网友J:

这根本不是问题,主频可以配置,如果担心主频高,你配置低一点就行了。

网友M(2015-11-16):
粗糙的在stm32IO上接了两个接近传感器,传感器线挨着机箱走线,机箱里放了三个伺服电机和驱动写,电机使能,传感器线被串入干扰,单片机io内部配置下拉。在外部接100欧的电阻后,才工作正常。51表示不要下拉通过同样环境!

网友M:
引用 网友M:
粗糙的在stm32IO上接了两个接近传感器,传感器线挨着机箱走线,机箱里放了三个伺服电机和驱动写,电机使能 ...

io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