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了!怎么解读读保护的操作?

楼主(2009-01-17):
原文见中文版“STM32F10xxx闪存编程(V4)” 页11/22
“当读闪存保护选项从“保护”变为“未保护”时,在重新设置读保护选项前会自动执行一个整片擦除用户闪存的操作”.这句话实际的逻辑意思是什么?自动的时间?条件?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啊

擦除完成之前读保护会始终有效。

手册上有解保护的过程:
1)擦除整个选择字节区域
2)写入正确的RDP代码0xA5
3)复位芯片,此时读保护被解除。

整片擦除是在上述2)和3)之间的时间发生的。

楼主:
复位芯片,哪条指令呢?

谢谢点明,原来这句话里还暗含复位,实际是不是这样,待试.如果不复位会怎样?有复位指令?

网友A:
上电复位,不需要任何指令——断电再上电

楼主:
谢了,M3里有个系统复位,程序里用了,结果运行得找不着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