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KP_DR寄存器的一点困惑

楼主(2009-01-19):
手册上只说是是备份数据,其他相关解释也没有,而做低功耗,RTC等试验都要涉及BKP_DR。我想问的是要备份的数据在里面是如何存放的?如何使用这个寄存器。特别ST给的Power consumption例子中,在以下定义中Config_HSE_PLL72等变量这样定义依据是何?
#define Config_HSE_PLL72                    0x1
#define Config_HSI_8                        0x2
#define Config_Sleep_Peripherals            0x20
#define Config_Sleep_without_Peripherals    0x21
#define Config_Stop_Normal                  0x40
#define Config_Stop_LowPower                0x41
#define Config_Standby_RTC                  0x80
#define Config_Standby_NoRTC                0x81
......
......
    i = BKP_ReadBackupRegister(BKP_DR1);
      Unconfigure_All();

      switch (i)
      {
      case Config_HSE_PLL72                    :
        Enter_HSE_PLL72 ();
        break;

      case Config_HSI_8                        :
        Enter_HSI_8();
        break;

      case Config_Sleep_Peripherals            :
        Enter_Sleep_Peripherals();
        break;

      case Config_Sleep_without_Peripherals    :
        Enter_Sleep_without_Peripherals();
        break;

      case Config_Stop_Normal                  :
        Enter_Stop_Normal();
        break;

      case Config_Stop_LowPower                :
        Enter_Stop_LowPower();
        break;

      case Config_Standby_RTC                  :
        Enter_Standby_RTC();
        break;

      case Config_Standby_NoRTC                :
        Enter_Standby_NoRTC();
        break;
......

麻烦曹工or梁工解惑,谢谢先!

网友A:
如果RTC单元有电池,就当它是EEPROM用...

楼主:
如果是做低功耗怎么处理呢?

同上

网友B:
后备寄存器不需要特别处理

2楼说得对:如果RTC单元有电池,就当它是EEPROM用

网友C(2013-10-16):
Backup data register x (BKP_DRx) (x = 1 ..42)
Bits 15:0 D[15:0] Backup data
These bits can be written with user data.

加电池当EEPROM用。那么32.768KHZ时钟要不要加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ackup data register x (BKP_DRx) (x = 1 ..42)
Bits 15:0 D[15:0] Backup data
These bits can be writte ...

两个问题不沾边

网友E:
这一块  感觉自己很多东西  都不是很懂   需要好好看看先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