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万历的EK-STM3210E的TIM2怎么无法设定?高手请进!

楼主(2009-01-20):
我最近在摸万历的EK-STM3210E学习板,想设定TIM2,用的都是固件函数,编译也通过了,但就是设定不了,函数执行过后,TIM2里面的内容还是0。如下图所示。请高手指点一下!还有就是0x40000000地址的TIM2和Register的TIM2是一回事吗?

网友A:
有可能是TIM2的时钟没打开

参考一下例程,看看在RCC设置的时候有没有打开TIM2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