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一个关于stm32f103的can接收fifo问题!

楼主(2009-01-20):
在参考手册中,对于CAN的两个接收FIFO的使用上,没有很详细的说明,请问,如果使能can的两个接收fifo时,并且cpu问能及时将数据帧读出时:
1、是否总是将最先接收到的数据帧存入FIFO0,FIFO0满后再存入FIFO1?
2、由于两个FIFO被分配了两个不同的中断向量,而FIFO0的优先级比FIFO1高,那么势必先响应FIFO0的中断,假如在读取FIFO的数据后,马上又有一帧数据传入(且此时FIFO1未满),那么这帧数据是存入FIFO0还是FIFO1?
3、如果是存入FIFO0的话,那岂不是所接受数据(在时间上)接收顺序是不确定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处理这个问题么?

网友A:
FIFO是与接收邮箱配对,而接受邮箱与信息ID对应

2个FIFO不会混用。

至于中断优先级的问题,要根据你的ID优先级确定。

相对于STM32的速度,CAN的传输速度是很慢的,如果你的程序来不及处理CAN的数据,这样的程序基本上是不合理的。

楼主:
版主,我的这个问题是有点钻牛角尖的成份!

您说的接收邮箱与信息ID配对,当两个FIFO的过滤组配置不一样时的情况。但是如果两个FIFO的过滤组配置一样呢?我也知道,相对于STM32的速度,CAN的传输速度是很慢的,还有你说的中断优先级我也知道,而且我在我实际的应用中也就只用了一个FIFO0,也满足我了的应用(我还研究了MDK的RL-CAN的代码,里面也是只用了一个FIFO)。我只是弄明白,STM32的两个接收FIFO设计设计成这种形式所体现的优越性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怎么使用这两个FIFO才能将这种优越性发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