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WLib不是德国人写的吧?

楼主(2009-01-24):
最近无所事事,看STM32的库玩,包括USB的库。

并不是想拿来说事,只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关于C语言的严谨性。

#define _SetEPAddress(bEpNum,bAddr)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EPREG_MASK | bAddr)

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吗?发现还不止这一个地方。

第一点建议:别拿优先级开玩笑,即使你非常清楚,倒背如流
第二点建议:宏定义的参数,绝对不要忘了加(),世界比你想象的复杂
第三点建议:尽量确保在所有支持的编译器上0警告,即使在最高的警告级别下。

修改:
#define _SetEPAddress(bEpNum,bAddr) _SetENDPOINT((bEpNum),
    (_GetENDPOINT(bEpNum) & EPREG_MASK) | (bAddr))

网友A:
re

:D 你是德国人吗?

楼主:
不是德国人就不用那么严谨?

那就当我没说,BZ删掉此贴

网友B:
呵呵,我做过德国人骂我的程序不够严谨的梦。

楼主:
参与过一些开源项目,看过不少德国人写的代码

虽然不是所有代码都是非常严谨的,但就平均水平而言,德国人的严谨绝对不是假的。

要不再举个ST的IAR下的示例代码中更加严重的问题?
先说一下问题引发的结果:在某些条件下,某些中断无法执行。
当然也可能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发现了,我只是没有看到。但这个问题存在于ST的FWLib2.0之前(包括2.0)的demo中。

网友C:
FWLib的作者是不是德国人

  FWLib的作者是不是德国人,在公开的资料里不得而知。就我的体会来说,STM32的FWLib是在逐步完善的,其严谨性也是有所加强,在不少地方也象LZ所说加上了括号;总体感觉FWLib(在严谨性上面)还可以。
  我没有下载STM32的最新FWLib,印象里版本应该是V2.0.3?不知道最新的FWLib还存在LZ说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