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笨笨的STM32学前班教程之二:怎么开发

楼主(2009-01-30):
sw笨笨的STM32学前班教程之二:怎么开发
目前手头的入门阶段使用的开发器概述
该产品为简易STM32调试器和DEMO板一体化的调试学习设备,价格在一百多块。

2、硬件配置
仿真部分:USB口,reset,指示灯,JTAG
DEMO部分:4按键(IO),4LED(IO),一个串口,启动方式跳线,所有引脚的焊盘(可自行焊接插针进行扩展)
DEMO芯片:STM32F103C8T6(程序空间64K)
参数和扩展:

注:学习的目标芯片是STM32F103CBT6(7×7mm,128K flash,16K RAM)以及STM32F103RET6(10×10mm,512K flash,64K RAM)。

楼主:
硬件连接

STM32-SK的硬件连接方法(用板载调试器调试板载DEMO):
JP3、JP5 须全部短接
USB通过电缆连接至PC的USB
串口连接至PC的串口或者通过USB转串口电缆连接(力特Z-TEC,USB2.0与RS232转接电缆)
WindowsXP自动安装驱动

安装完成后如果DEMO板里面有程序就会自动运行了。这是ST-Link-II的通用连接方法

楼主:
其他选择

以上是学习阶段比较方便的仿真器,进入工程阶段后准备换J-Link V7的仿真器进行开发。目前比较满意的产品:JLink v7+USB转串口:

     购买后所需的改造:打开壳体,将USB的+5V供电跟JTAG20针的第二脚Vsupply飞线,提供目标板5V500mA的供电。看中的特点:集成串口,拥有20针JTAG可以改造Vspply为供电接口,小巧好带,便宜。

楼主:
其他仿真器及介绍

常见的用于STM32单片机的仿真器分类
a)    Ulink2:之前常用的仿真器。Keil公司产品,之前专用于ARM7,现扩展到CortexM3,调试接口支持JTAG和SWD,连接到PC主机的USB。现在这种调试器已经用的越来越少了。

b)    ST-Link-II:ST公司的仿真接口,支持IAR EWARM,USB 1.1全速,USB电源供电,自适应目标系统JTAG电平3.3V-5V,可向目标系统提供不大于5V/200mA电源。这种调试器不多见,但是许多调试器与目标板一体设计的学习板上常见。

c)    J-Link V6/V7:SEGGER公司产品,调试接口支持JTAG和SWV(V7速度是V6的12倍),USB 2.0接口,通过USB供电,下载速度达到720k byte/s, 与IAR WEARM无缝集成,宽目标板电压范围:1.2V-3.3V(V7支持5V),多核调试,给目标板提供3.3V50mA电源。这种调试器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多,兼容性比较好(主要是指能够与IAR WEARM无缝集成这点),国内山寨货和各种变种也很多。

6、目标板主要分为一体化设计(与调试器、供电整合)和单独设计两类,详细产品比较见豆皮的《如何选择STM32开发板》。

网友A(2010-03-18):
好的不得了啊 窗户纸让你捅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