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TI中断疑问?

楼主(2009-02-01):
假设对EXTI9_5的中断线中我配置了PA9和PB9做为外部中断源,会不会对任意PA9或PB9发生中断事件后,进入中断处理程序?只是我在中断处理程序中再判断是那个PIN口线发生中断而已,是这样吗?我看了论坛过去的帖子好象不能同时配置中断,我个人理解是可以同时配置中断源,只是他们入口的中断地址相同而已,然后在中断程序中再重新判断是那个口线电平发生变化而已,有时看了过去帖子感觉挺误导的,请问版主我这样的理解对吗,谢谢 。

楼主:
盼回答

看了香水城斑竹以前的回帖,是对EXTI中断MCU最多只能响应16个外部中断,这点我理解,现在想弄明白的是配置中断源的问题,例如对EXTI0,只能在PA0,PB0,PC0,PD0,PE0中配置其中一个做为中断源吗?如果我5个都配置作为中断源,会不会任意一个发生电平变化的时候进入中断处理?

网友A:
根据STM32的内部配置,PA9和PB9不可能同时配置为外部中断源

根据STM32的内部配置,不同端口中相同编号的管脚中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管脚配置为外部中断源。

请看下图:
只能从PA0、PB0、PC0......PG0中选择其一作为EXTI0的输入;同理,只能从PA1、PB1、PC1......PG1中选择其一作为EXTI1的输入;依此类推。

所以你说的那种情况根本不存在。

楼主:
香水的回答我理解了

请再次问下香水:如果是PA5和PA6可以同时配置为中断源吧,象这样情况是进入同一中断服务程序EXTI9_5IRQHANDER,然后在中断程序中判断是哪个口线发生中断了吧

网友A:
回4楼:是的

楼主:
谢谢,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