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外扩NORFLASH和内部FLASH一起使用问题

楼主(2009-02-02):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想把程序编译成多个部分分别放置到内部与外部,软件平台是EWARM5,通过对连接脚本的设置程序是可以分成多个部分,但是发现怎么生成多个BIN可烧入文件呢?好象只能生成一个连续地址存储的BIN,不知道怎么实现?

关于EWARM5连接脚本编写可以参考:
How do I place a group of functions in specific section? (v. 5.xx):
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27498&from=search+result
Absolute placement (v.5.xx) (in C source):
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36121&from=search+result

网友A:
烧写外部flash的flash loader要自己写吧

要不然IAR怎么知道用户外面用的是哪种nor flash呢(总线宽度/时序配置/部分命令等都不一样),并且以哪种方式挂在mcu上的也能不同(GPIO/FSMC等)

我觉得。

楼主:
请仔细看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生成BIN文件,烧入可以由其他工具实现的如HJTAG、J-FLASH!
用过ADS的人应该知道分散加载,配置下SCF文件就可以产生多个BIN

网友B:
生成多个BIN

只是部分编译器所为.一般也就生成一个文件,其实没用的地方被填充了无用的数据.
用IAR,不需要生成BIN通过别的软件来烧入.我都是自己写flash loader,利用IAR提供的接口,自动完成下载,批量生产用这种方式也可以.
要不就自己写个小程序,把BIN文件分解一下,反正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楼主:
flash loader是个不错的接口!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