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计数的数字滤波是什么原理?

楼主(2009-02-03):
0001: fSAMPLING=fCK_INT, N=2.
0010: fSAMPLING=fCK_INT, N=4.
0011: fSAMPLING=fCK_INT, N=8.
0100: fSAMPLING=fDTS/2, N=6.
0101: fSAMPLING=fDTS/2, N=8.
0110: fSAMPLING=fDTS/4, N=6.
0111: fSAMPLING=fDTS/4, N=8.
1000: fSAMPLING=fDTS/8, N=6.
1001: fSAMPLING=fDTS/8, N=8.
1010: fSAMPLING=fDTS/16, N=5.
1011: fSAMPLING=fDTS/16, N=6.
1100: fSAMPLING=fDTS/16, N=8.
1101: fSAMPLING=fDTS/32, N=5.
1110: fSAMPLING=fDTS/32, N=6.
1111: fSAMPLING=fDTS/32, N=8.

网友A:
数字滤波器是一个事件计数器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数字滤波器是一个事件计数器,它记录到N个事件后会产生一个输出的跳变。”

网友B:
很有用的一个硬件设备

楼主:
怎样才算一次事件?

怎样才算一次事件?输出的跳变是不是指计数值加1?
看了手册没看明白。

网友A:
数字滤波器的一个事件就是对输入信号的一次采样结果

输出的跳变就是一个脉冲;因为随后可能还有预分频器,所以不能简单地理解输出跳变等同于计数值加1。

其实这个数字滤波器很好理解,比如要求检测一个输入的上升沿,当选择ETF[3:0]=0011时,以频率fSAMPLING=fCK_INT对输入信号采样,如果在监测到一个上升沿(连续2次采样的结果为一低一高)后,连续8次都检测到高电平,则数字滤波器输出一个脉冲,否则不输出脉冲。此功能类似一个按键的去抖动操作。

之所以使用“事件”这个词,是因为它既可以表示上升沿的检测,也可以表示下降沿的检测。

楼主:
预分频器与数字滤波器的位置?

我看文档上的预分频器是在数字滤波器的前面而不是后面,不知道文档对不对?

楼主:
连续2次采样的结果为一低一高?

为什么连续采样2次,而不是采样一次?
连续8次都检测到高电平,如果中间采集到低电平,是不是就不输出脉冲。

网友A:
“连续2次采样的结果为一低一高”,这样才能知道有一个上

如果只采样一次,如何知道一个边沿的跳变?

连续8次都检测到高电平,如果中间采集到低电平,就不输出脉冲!否则如何称为滤波器?

楼主:
多谢

这么一解释就明白多了,非常感谢

网友C(2015-04-28):
很好的帖子。受教了

网友D:
假如我有个8KHz的方波信号,如果用采样8次计一次输出,(无任何干扰存在.)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为:采集到的信号为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