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初始化RTX系统时钟问题,谢谢

楼主(2009-02-04):
用stm32_init.c文件,并没有设置任何定时器。也就是说所有定时器时钟都没有打开,

那为什么RTX系统还能正常运行?按我理解RTX需要systick TIMER做任务切换

谢谢

网友A:
你在看看汇编代码

RTX系统还能正常运行可能是Keil编译时自动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