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FSMC外扩的NOR FLASH中执行的程序在IAR环境下如何仿真?

楼主(2009-02-04):
如题,请问香版主:
STM32在FSMC外扩的NOR FLASH中执行的程序在IAR环境下如何仿真呀?
ST提供了在NOR FLASH中执行程序的方法,需要在内部FLASH中将FSMC设置好,再跳转到外扩的NOR FLASH中执行。如果要对NOR FLASH中的程序进行仿真调试,在IAR EWARM编译环境下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对NOR FLASH中的程序进行仿真调试,与在内部FLASH中调试没有分

网友B:
请看LIB下FSMC NOR范例

楼主:
能说说具体的操作过程吗

香版主,能说说具体的操作过程吗?小可愚钝,看了LIB下FSMC NOR范例还是不明白呀!

楼主:
是不是要写一个Bootloader?

是不是要写一个Bootloader?

网友A:
对NOR FLASH中的程序进行仿真调试,与在内部FLASH中调试没有分

如果你不会在内部FLASH中调试程序,请去买北航出版社的这本书看:

楼主:
偶现在就是在内部FLASH中调试程序的呀,还是不太明白

我还是不太明白,按照LIB下FSMC NOR范例,在外部NOR FLASH中运行的程序应该分两个项目吧?
一个项目要写到内部FLASH,其目的是配置好FSMC并将程序引导到NOR FLASH中去;另一个项目直接写到NOR FLASH中去。
我现在是用JLINK的J—FLASH程序将HEX文件写到NOR FLASH 中去的,那在仿真的时候在IAR 下该打开哪个项目呢?又如何将打开的项目与NOR FLASH中写好的程序相关联呢?
糊涂呀

楼主:
糊涂呀,请香版主指点,谢了先

网友C:
一个项目

程序通过分散装载文件,放到两个不同的地址段上.
LZ的问题其实和STM32/IAR都没有关系,任何一款带外部nor运行的ARM都会有这种问题,包括lpc22**系列.
下载程序到flash方法有几种,一种是自己做bootloader,另一种就是用开发环境提供的工具.比方说IAR提供了接口,当时我用lpc2292+sst39vf160的时候,就是自己根据IAR的接口,自己写的flashloader,每次IAR在DEBUG的时候,会调用一个flashloader的*.d79文件,这个文件主要完成flash的擦除和数据写入,具体函数可以参见IAR安装程序下的例程.这样,每次点debug的时候,自动完成下载.
还有一种笨办法,就是利用外部的工具,象hjtag,J flash等软件,将生成的hex分别下到内部和外部nor里面.
调试的时候,和flash下载是没有关系的.调试的时候保证flash已经正确下载即可,不然程序调试的结果会异常.

总之,用iar的话,本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修改例程中的flashloader.每次debug下载调试一步到位,而且也可以支持任何一种的nor.keil应该也有类似的接口供使用.

楼主:
谢谢wlq_9的指点,偶正试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