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影响GPIO的功能

楼主(2009-02-04):
我使用MDK + ST-LINK II调试STM32F101C6.
我将PA0~15作为16位数据线来调试一块,
我发现连接st-link时彩屏显示的结果和把st-link去掉后彩屏显示的结果不同。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既要使用st-link做在线调试又要使用全部的PA引脚,可以做到吗?因为STM32F101c6没有足够的引脚了

网友A:
STM32的JTAG调试接口占用了PA13~15

如果设置这些管脚为GPIO,当然会影响到这些管脚GPIO端口的功能。

这种情况下,没有标准的办法替代,你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比如这部分程序需要盲调,或换用其他GPIO端口。

楼主:
为什么不能禁止JTAG口

我在I/O初始化时使了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在程序最后用了GPIO_Write(GPIOA,0x5FFF);
但我用万用表量PA15发现还是高,这是为什么?
(没有使用st-link,盲调)

网友A:
你是否初始化了PA15?

楼主:
初始化了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PD01,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 Enable GPIOA GPIOB GPIOC GPIOD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Resources Initialization -----------------------------*/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0 | GPIO_Pin_2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主程序是: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

   GPIO_init();
   LCD_Initialize();

    LCD_SetXY(0,0);
    LCD_Write_Start();
    for(n=0; n<240;n++)
        LCD_Write_Data(0x001F);
    LCD_Write_End();

    GPIO_Write(GPIOA,0x5FFF);
   while(1);

}
郁闷中。。。

网友A:
除了PA15外,其它端口如何?

楼主:
PA14常低,PA13常高都不对

楼主:
感觉总是无法禁止掉JTAG功能

PA13,PA14,PA15总是无法做为GPIO使用,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即使执行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还能在线调试

网友A:
AFIO时钟打开了吗?

STM32固件库中专门有JTAG管脚重映射的例子,你去参考参考。

楼主:
AFIO时钟打开了

加了一句: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不知怎么搞的PA13,PA14,PA15还是不能当GPIO使用:(

网友A(2009-03-25):
STM32固件库中有重新映射JTAG使用的GPIO口的例子

网友B(2011-03-3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这里不对,因为你用的是端口的复用功能,所以必须是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一般地使用默认复用功能是不用打开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的,只有当你使用重定义复用功能的时候才需要打开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你试试看,我用TIM2的PWM在PA15输出,没有问题。

网友B:
补充下,为何把PA15作为GPIO使用时,是作为复用功能使用的?因为PA15这个端口比较特殊,默认状态下是JTDI,这一点和一般的端口不同。

网友C(2015-05-01):
引用 楼主:
PA13,PA14,PA15总是无法做为GPIO使用,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即使执行了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 ...

我也是这样,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