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

楼主(2009-02-05):
stm32的5v兼容的io,在和5v器件连接时,是否需要串联一个几百欧姆的电阻以保证安全(和lpc系列建议的一样)?谢谢

楼主:
请教各位大虾小虾虾米

stm32用keil 和jlink v5,jtag调试有无问题,tks先

网友A:
使用STM32的5V容忍管脚连接5V器件时,不需要串联电阻

请看下面文档的第50页的说明:
相关链接:http://www.stmicroelectronics.com.cn/mcu/images/STM32_Technical_Slide_PDF.pdf

网友B:
不用吧...不过连一个也没啥

楼主:
谢谢

谢谢香版主和圈圈大虾指教

网友C:
stm32用keil 和jlink v5,jtag调试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