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关于万利板串口通讯问题。请香版主帮忙看看。

楼主(2009-02-05):
我用万利板测试STM32官方USART的例子。用Hyperterminal_Interrupt的例程。已经能正确发送接收。

但当我把收发的数据格式改成常用的 8,N,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9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PC端也用9600,8,N,1 发送,之后发现板上中断接收的数据有错。 是乱码

但如果PC串口软件用8,N,2发送。即2位停止位,板子就能正确接收。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回事??????????

网友A:
请使用USART_WordLength_8b

楼主:
是的。变成USART_WordLength_8b就可以了。

谢谢香版主。但是example的reame.txt上有说

Word Length = 8 Bits (7 data bit + 1 parity bit)

所以我以为如果8位数据位,就应该用USART_WordLength_9b(8 data bit + 1 parity bit).

原来是我理解错了。readme.txt好象有一点误导的意思。

网友A:
奇偶检验位也需要计算为一个数据位

网友B:
奇偶较检位整的

顶一下

网友C(2009-10-27):
Hyperterminal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