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串口唤醒STOP模式不丢失数据

楼主(2009-02-05):
请教大家,如何保证串口唤醒STOP模式时不丢失数据?
发送数据端不是自己控制的,无法通过发无效的数据来唤醒STM32。

网友A:
没有有效的办法,因为唤醒MCU需要时间,不管这个时间是长

因为不能控制发送端,不管唤醒MCU有多快,发送端都有可能在未完全被唤醒之前发送数据。

楼主:
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STM32

SLEEP模式降不到所需的功耗…………
在实时采集应用方面,STM32的低功耗模式跟MSP430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要提高啊。看来只能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STM32了……

网友A:
你的问题任何MCU都解决不了

与功耗无关。

楼主:
跟低功耗模式还是有关的

用STM32时,要更好的满足低功耗的要求,往往还是用STOP模式。当然我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对于STM32没有其他低功耗模式选择的情况下,只有睡眠模式能满足,但睡眠模式下的功耗表现却不尽人意,所以更关注的是大家如何在睡眠模式把功耗做到最省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网友B:
比较笨的办法

有用数据之前跟几个唤醒字节。比方说,数据帧之前多发几个0xFF.
还有低功耗别拿其它单片机和430比,那是430吃饭的本钱,能干过430的可是廖廖。

网友C:
深有同感,stm32

网友C:
深有同感,同等工作条件下stm32低功耗还是无法和msp430比啊

我现在也是需要用到低功耗模式下的usart通讯。stop模式唤醒总是会丢失数据,只能采用sleep模式,但此模式下,功耗却一直降不下来。看来,stm32
还是只比较适合手持设备开发,用在超低功耗设备上是有难度的。

网友D:
stm32f可以做到4uA以下的实时时钟

在32位机里算是极品了。
毕竟性能不是msp430可以比较的。

网友E:
stm32f vs msp430

  stm32f vs msp430,比绝对的低功耗肯定比不了。毕竟STM32是32位的,跟16位或者8位单片机比绝对的低功耗,当然不大合适,但总体来说STM32的低功耗还可以了。其实即使是其它的8位、16位单片机,也很少有低功耗比msp430强的,能接近msp430就不错了。

网友C:
ST一直在宣传stm32低功耗堪比msp430,相信是误导了群众。

之前ST一直在宣传stm32的低功耗堪比msp430,相信是误导了部分群众啊。
看来不能只看其宣传啊,还有在datasheet中,说电源电流Idd,在SLEEP模式下,8MHz fHLK时,全部外设开启时只有5.5mA。可实际测量发现在4MHz下,都快接近此值了。而且官方文档中尽是TBD,怎么ST不搞点实在的东西。

网友F:
直接和MSP430比功耗肯定不公平

估计ST要比的话也是用MIPS来说话,呵呵,MSP430只能说准16BIT机器,你拿32BIT的ST和他比,显然不公平。

但如果从MIPS角度比的话,我估计ST可能占上风,这不说明ST比TI厉害,呵呵,这应该是芯片工艺决定的。

所以,这个比较没意义,到底能不能用,应该自己实际测试,说多少废话都是白搭。。。

网友F:
个人感觉MSP430最大的特色是BOD的功耗

这如同产品的静态功耗一样,非常关键的一个参数。

PIC、AVR、FSL在BOD上都拼不过MSP430,但相对的MIPS功耗却并不比MSP430低,但这还是很关键。

网友C:
我其实不是想说stm32

网友C:
我想说的是stm32做不了超低功耗

尤其是只允许3~4mA供电电流,且要有诸如不能间断地PWM输出、USART通讯等功能时,

网友C:
不管怎么样,能够保证产品功能实现的mcu就是好的

网友A:
我们从来没有拿STM32与MSP430比功耗,12楼是在哪里看到这种说

你说“官方文档中尽是TBD”,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G:
pic24有一种打盹模式,可能会符合楼主的要求

pic24有一种打盹模式,可能会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G:
pic24f空闲模式1.1mA@4MIPS

pic24f空闲模式,cpu停止,系统时钟不停止,外设继续工作;

4MIPS 内核最大电流1.1mA @3.3v
16MIPS 内核最大电流4.6mA @3.3v

网友H:
回4楼香主

建议香主看下TI的430,430是可以做到这样的,因为串口发送有个起始位这点时间是有能力让MCU起来的!115200的速率发送1BIT就有8US了

网友A:
哦,楼上说的是理论值呢,还是实测值?

不管怎样,我们从来不会在功耗方面拿STM32与MSP430相比。

网友A:
回23楼:0MHz

实际上一点是接近于0MHz,即可以非常的低。

网友H:
TI的430得意于他的时钟架构

网友D:
stm32用HSI的话,唤醒启动也蛮快的。

430一个得意之处就是这个DCO 6us启动。
用HSE,启动时间也短不了。

LZ这个应用,要用HSI,不开PLL来做。

网友A:
STM32也可以在6us以内从STOP模式唤醒

请看STM32的数据手册:

网友D:
所以必须用HSI,呵呵。

网友H:
ST怎么没给出最大值呢?

TI是给最大值的2XXX只要2US哦,不然不够保险,